刚接了个任务,做高温箱,想在箱门上加一个开关,当开门后风机和加热器不转

楼主(2008-04-14):
刚接了个任务,做高温实验箱,

想在箱门上加一个开关,当开门后风机和加热器停.我的想法是用微动开关,但是怕微动开关寿命太短!

各位朋友,能推介个方案给我吗?

网友A:
像微波炉什么的,开关门处都用的的是微动开关,寿命也都很长嘛

网友B:
担心微动开关寿命短,可再用微动开关驱动接触器。

网友C:
这个多简单呀,

谁伴我闯荡?

网友D:
微动开关后再接继电器。

网友E:
不行就用小一点的行程开关,台湾的或进口的。个头比较小而且耐高温。

网友F:
一个微动开关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G:
用好一点的微动嘛,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谢谢,长经验了,买个好的!

网友H:
我有一个想法,可以给门轴加一个接近开关。

我见过这种结构,是作为安全门用的。

即避免高温,适用寿命又比较长。。。。。

网友H:
使用寿命。

但是必须用常闭触点。

网友I:
装一个门控开关就完活了。。。电控柜门上的那种

网友J:
不要那么复杂,只要加个微型行程开关耐高温的,就行了》

网友K:
               建议使用法国高诺斯的微动开关。军用级别。 QQ 330748827  13771114833  yangxinglu2008@163.com

楼主:
我最近找了下资料,有一种门磁开关,有木门磁,有铁门磁

但是没见过有高温箱用过这东西.

看了日本,艾斯佩克的一个箱子照片,门上好象顶上装了一个接近开关,

还有很多箱子都没做开门安全保护.

楼主:
另外,准备加一个,单独的温度过热保护,选的是限温器,

控制用的触摸屏加PLC,(个人绝得非常奢侈)

但是,现在用数码管仪表又太难看了,虽然可以省很多麻烦

买一个带触摸的控制表,又特贵

原理简单,选型难啊!!

网友L:
接近开关或者微动开关都可以吖

网友M:
质量好的行程开关就可以.

网友N:
赞成楼上的。行程开关就可以

网友O:
对:工控海洋 关于

另外,准备加一个,单独的温度过热保护,选的是限温器,

控制用的触摸屏加PLC,(个人绝得非常奢侈)

但是,现在用数码管仪表又太难看了,虽然可以省很多麻烦

买一个带触摸的控制表,又特贵

原理简单,选型难啊!!

内容的回复:

是够奢侈的!温度控制用温控器就可以了,像霍尼韦尔的DC1000系列的就能够满足要求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另外,准备加一个,单独的温度过热保护,选的是限温器,

控制用的触摸屏加PLC,(个人绝得非常奢侈)

但是,现在用数码管仪表又太难看了,虽然可以省很多麻烦

买一个带触摸的控制表,又特贵

原理简单,选型难啊!!

钱多

网友Q:
铰链式互锁开关

STI 的HP-2007环境耐温80度

磁感式互锁开关

STI 的MA-S系列  环境耐温125度

联系021-64139368宋

网友R:
磁感式互锁开关比较好一点,不过耐温性要好一点的

网友S(2008-05-18):
我认为还是用接近开关好,好用安全

网友T:
钱真多,捐点给灾区吧

网友U:
好点的行程开  关就行

网友V:
用接近开关或霍尔

网友W:
用好点的行程开关就可以,我们用的高温烤箱就是这种控制,两年才换一个门口的行程开关。

网友X:
质量好的行程开关就可以

网友Y:
行程开关,就一切OK!

网友Z:
你们好!我想知道配电盘的绕线板怎样做?帮助一下谢谢你们啦!那个我想加个光控开关,想一下电路!

网友AA:
可以用接近开关啊,安全可靠性很高!

楼主:
方案已经定下

开门保护用了一种门开关,价格也不贵。

这台设备是试制,以后还要把这套系统用在其他上面,如高低温的,还要用它来实现风速可调。

网友AB(2008-06-19):
不会的 一种门开关 专用的就是对的!

网友AC:
要么耐高温的。要么机械转换做马固定也行

网友AD:
我认为还是用接近开关好!

网友AE:
         好一点的微动搞定。   或者说接近开关。

网友AF:
接近开关最省事!

网友AG:
行程开关嘛,很好用的,开门断电功能.请问温度有多高啊?

楼主:
箱内最高200度

网友AG:
对于风热式的箱子,200度不算高,但为何配置这么高啊,有点奢侈.

网友AH:
在门外装外接近开关就可以了,不管里面有多高温度都不怕

楼主(2008-09-10):
温度需要走程式,

网友AA:
也可以用接近开关!

网友AI:
微动开关后再接继电器。 然后用继电器控制用电回路,注意接NC点.呵呵

网友AJ:
安全门开关啊!

好用

网友AK:
太简单了.把微动开关.或者行程开关安装在门外通过一些机构让微动开关离柜体远一点就可以了,开关不用选耐高温的.选质量可靠的就可以了!!

网友AL(2008-10-11):
引用 网友A:

像微波炉什么的,开关门处都用的的是微动开关,寿命也都很长嘛

网友AM:
引用 网友D:
微动开关后再接继电器。

网友AI:
用接近开关或霍尔 ...

网友AN:
用微动开关就可以了。使用效果都还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