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8-04-14):
我用力控组态软件想读取一台S7200的输入变量内容,该PLC程序有密码,程序内容也不知道,能读取吗?

 该台PLC原来是与OP27联接,它的地址,通讯波特率,等参数我己试过多个,没有联接成功,我该怎么去做,才能联接成功?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顶一下

谁伴我闯荡?

网友:
不能读取,必须要密码。

网友B:
程序密码可以用解密软件。

网友C:
就算调通了,也不知道该连那个变量。看来要解密了

网友D:
应该是可以读取的,PLC与人机或组态的通讯和编程软件与PLC通讯的通讯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对:liumingqin623关于

就算调通了,也不知道该连那个变量。看来要解密了

内容的回复:

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可以通过输入\输出点来找到对应的变量呀!

网友E:
没有试验,推测应该可以读取。

网友F:
只能PLC解密了。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可以通过输入\输出点来找到对应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