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机械
红外线接收管和光敏接收管的区别

楼主(2008-04-14):
请教红外线接收管和光敏接收管的区别,它们能互用吗?

网友A:
一般是不能互用的,红外的只能接收红外线,对其他光线不敏感,光敏管对所有光线都能接收

网友B:
楼上解释时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不能互用的,红外的只能接收红外线,对其他光线不敏感,光敏管对所有光线都能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