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J300-055H坏K1317和R179更换后跳闸

楼主(2008-04-14):
SJ300-055H坏K1317和R179、R205更换后上电跳闸;本人应接触日立不久,请各位老师帮忙;我厂是机床生产企业,早期使用富士变频器后改用日立,客户使用3~4年后开始保修,应数量较多,又过保修期,现不知哪位老师可以提供各种易损配件,曾经跟北京瞿老师联系过。

网友A:
如何判断K1317和R179、R205损坏?故障点没有找对!

楼主:
谢谢瞿老师!客户反映使用中发出“嘭”声后无显示,机器不能工作,用万用表测量模块正常,控制电路上R205、R179开路,K1317短路;请教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网友B:
跳闸的故障代码是什么?

楼主:
因上电马上跳闸,是空开跳,所以没有显示。

网友C:
我公司专业维修日立变频器4年,有大量日立变频器配件。http://blog.sina.com.cn/muleikeji 13851638925 价格绝对优惠!

网友C:
楼主是不是诸暨的姜工?

楼主:
不是,我原来是维修、改造各种设备(变频器和控制系统),对日立只是偶尔接触,所以不熟悉,希望以后多多指教。zjzxm108@sina.com  13606568339

网友D:
仔细研究一下HA16107芯片吧。呵呵

网友E(2008-05-23):
搞维修不是哪里就换里就行了的,开关电源工作原理还要了解的!开关管坏一般其信号占空比芯片也会坏(日立用的是16107),当然其他小元件损坏也会造成炸的可能!

楼主(2008-06-23):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机器以修好,问题出在滤波电容上。

网友F(2010-10-07):
日立启动后就黑屏是怎么回事呢?测量其开关电源电压都在启动时下降了

网友C:
是不是通电正常 按启动健就没有显示了。前几天我刚碰到一台机器是这样的故障,看看模块有没有坏。3506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