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S系统原理图的绘制

楼主(2008-04-14):
最近公司接了一个项目,检测点位大约有500多个点。所用公司模块有100来个。

我原来只是做上位机程序,不做下面的电路设计;目前公司要我设计电气原理图。

不知道怎么画,我会用autocad。说一个大体方向。

最好是有例子。是每一个点都要画他的原理图吗?

网友A:
你使用的是什么品牌?

qq:779257641

网友:
这个要按照公司惯例来做了。。。

我这边是

确定主体设备(控制柜)的安装位置。画位置图。包含大体的现场方位情况。安装方式。摆放位置。总电源线进出方向。大束线缆的走线方向。

再确定控制柜内器件的布置。画布置图。包含柜体尺寸。内部元件安装摆放位置。元件编号。

再确定柜内器件的接线。画接线图(包含电源接线图)。包含线号。线径。端子号。元器件端子号。有的还有线型颜色。另外还有接地。

再去定柜体与柜体之间的接线。画节点图(或走线表)。柜体之间连线从某柜起点元器件端子号经过中间中继器等的端子号。目标柜体号。端子号。及线型。

然后还有一些说明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