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叶变频开关电源不起振

楼主(2008-04-14):
一台日叶变频开关电源用的是3845控制芯片,上电后不起振,测得其7脚电压为8.3V,6脚无电压,初步估计是7脚电压太低,查7脚稳压管,稳压前是10v,稳压后是8.3v左右,,再查稳压管前的电阻,从P上过来一个1欧姆的电阻+56k +好像再是两个15k的电阻,然后到7脚。除了有一个1欧姆的电阻换过外,其他几个电阻都是原来的没换过,是不是阻值不对导致7脚电压太低呢?还是稳压管不对?稳压管也从其他机上拆下换过,没效果。7脚上的电解电容也换过,也没用。查铜箔线路也完好。呵呵,请教各位了,在这里感谢一下热心的叶崇平老师,为此问题曾指点过我,但是本人愚笨,还未解决。呵呵,请教各位了,十分感谢!!!

=

网友A(2009-02-02):
一台西门子440变频器,开关电源不起振,把UC3844拆掉,3844的7脚电压慢慢上升,而且一直上升。把3844装上电压就跌到1伏多一点。请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B:
7脚上的电解换了试试.再就是开关管是否好.7脚上稳压管一般穆稳压值是18v左右.还有`38453及周边电阻.漫漫找吧.

网友C:
振荡芯片是不是坏了呀

网友A:
原先的3844是贴片的,我换了个直插的,体积比较大,我搭线焊上的,其他地方都查了,没发现坏的地方

网友D:
不焊3844看看电压是多少伏,如果是18V左右,那外围电路就没问题,否则外围电路坏。焊上之后电压拉下去了,是3844和次级反馈回路有问题。

网友A:
不焊3844电压是慢慢从1V上升到18V的,很慢,要1分钟左右才能达到18V

网友A:
7脚对5脚电容也换了,3844也换了,现在加500V直流电7脚电压只能达到2V,外围电路也测了,没发现有坏的元件,请帮忙啊,各位大侠!!!

网友E:
--稳压前是10v,稳压后是8.3v左右

把稳压管换了(稳压管稳压值一般是18V-24V)

网友A:
是哪个稳压管?在什么位置?

网友A:
3844 的7脚挑起来,电压会一直往上升超过20V了还是往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