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监控组态软件-----力控eForceCon2008(新品)

楼主(2008-04-14):
  eForceCon 1.0是力控科技面向64位操作系统进行设计、规划的下一代的HMI/SCADA监控组态软件,该产品充分利用IT行业新技术的发展成果;
  该产品采用了多任务设计,可以充分发挥双核CPU的威力,.NET技术的结合可以使您遨游在网络时代;
  该产品支持在线远程部署,支持在线组态,适合多人协作开发,支持多种数据类型及结构,适合大型SCADA系统和企业生产信息化应用;
  数据库的分层结构设计方便了大规模系统的数据管理与历史数据归档,图形监控系统与数据归档采用分离结构可以构造复杂灵活的分布式信息化系统;
  具备更强大的生产数据分析与统计,方便监控与管理;
  具备强大稳定的数据内核,内置的软件自诊断功能方便构造稳定的监控系统;
  eForceCon 2008图形系统支持多种数据源,除了力控实时历史数据库,同步也支持SQL关系数据库,国外大型实时历史数据库等多种数据库;
  支持画面模板,类似画面只需要组态一副画面即可,大大降低开发周期;
  支持脚本在线调试,变量管理更加方便,变量模板保证快速生成网络工程;
  支持多语言切换,海外扩展更方便;
  可以充当力控企业实时历史数据库pSpace的客户端,与pSpace系统无缝集成;
  可以和地理信息系统(GIS)、ERP系统等诸多第三方软件系统进行无缝连接与集成;
  强大的Web功能,各种组件支持在B/S网络下支持访问各种数据源,如大型的SQL关系数据库;

网友A:
这里面支持多语言切换和脚本在线调试应该是新功能,值得表扬。

 就软件而言,对于这里的64位和以前的32位的根本区别在什么地方,不甚了解,是更新了整个软件框架了么,请详解,多谢。

楼主:
64位与32位的区别,可以先补充一下计算机方面的知识

32位的CPU和64位最大的区别就是寻址位数..
64位是64位字节寻址,32位是32位字节寻址.
32位的电脑下.内存最大不能超过4G,也就是说,单个文件的容量最大也只被限制在4G.
而64位电脑的内存寻址是按TB计算,比32位的4Gb大了好多好多.
32位就是CPU一次能执行的指令长度是32个0/1,而64位的长度就是64个0/1
32位机器跟64位机器相当于以前16位游戏机跟现在的32位机器,差很多.但是现在的情况是,64位硬件已经上市,但是没有好的支持64硬件的软件

网友A:
呵呵,谢谢楼上的解答,不过楼上说的还是知道的。有一点不清楚,力控2008是指可以运行在64位操作系统之上还是说整个软件的框架都做了更新,重新按64位开发?

力控2008在32位系统下能否运行,如可以,那么在64位系统下和在32位系统下,力控2008性能有何差距?

网友B:
整个框架都做了更新

另外,它是一个新的产品,至于您说的性能提升多少,还要看您的“双核”了

网友A:
整个框架都做了更新,是指全部按照64位开发?开发的软件可否运行在32位上?

网友C(2008-06-03):
听上去就不是给一般工程用的

网友C:
如果把力控用在一般IT项目中,就需要在力控中能调用更多的WINDOWS API函数吧  要支持面向对象的编程方法吧

不可能让用户一股脑的把程序写在脚本里面吧?

网友D:
不知道软件是否基于64操作系统开发,据我所知,64位操作系统仍可运行32位软件,就像早期的WINDOWS下跑DOS的应用程序,我想说是的,楼主介绍的软件是否基于真正的64位技术开发,软件本身是否64位,是否已经得到MS操作系统认证。

网友E:
你们的64位版本是假的吧?只是32位的程序在64位运行吧!请不要乱说啊!大家都是懂技术的!真要命!

网友F:
楼主怎么不出来澄清一下?莫非真的假64位

网友G(2008-07-17):
估计只是能运行在64位系统上的

网友E:
我们都有同感!

网友H(2008-09-08):
eForceCon 2008 有演示版本吗?请给一个下载地址

网友I:
搭乘同求下载地址

网友I:
搭乘同求下载地址…………………………

网友I:
搭乘同求下载地址。

网友C:
都不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