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关于注塑机节能改造的问题

楼主(2008-04-14):
向各位高手请教:注塑机做变频节能改造如不当的化是否能损坏注塑机本身,在注塑机节能改造的时候。须要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最重要的是,原设备所带的保护功能,改造后一样不能少。

网友B:
主要还是设备本身,满足生产的同时,还要保证正常的运行。

网友C:
最主要的是要注意干扰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