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vb和excel做ifix报表

楼主(2008-04-14):
用vb和excel做ifix报表,那位能提供一下详细的步骤,aq8082@163.com,非常感谢!

网友A:
用excel做一个模板出来,然后用vb去将ifix中的数据填入到excel中就可以了吧.

网友B(2008-07-06):
大概就是这样了,还要看用什么做通讯的

网友C(2008-09-07):
在Excel中使用VBA,太简单了,自已慢慢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