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纺机FA224梳棉机台达A系列变频器损坏后怎么办?

楼主(2008-04-15):
郑纺机FA224梳棉机台达A系列变频器损坏后怎么办?

1).高价购买库存或二手台达A系列变频器

2).购买国产富凌变频器

3).更改程序,不用通讯部分 摆脱通讯程序控制

4).更改程序,用新型号变频器

我热衷与3),因为如果用4)不可能一下字把所有的变频器更换吧。

楼主:
程序我正在整理,应该没有难度

如果改其他变频器通讯,用光洋SM24难度太大

更换PLC和文本显示器代价又太高

网友A:
台达A系列变频器损坏后怎么办?还是修么

楼主:
不好修

0.75KW的特别容易坏

3.7的还好

网友B:
长远之计还是改程序吧

楼主:
程序改动中,主要就是不变频器通讯超时报警停车

网友C(2008-07-29):
可以帮助到你吗?0505-83090589

网友C:
0515-83090589

楼主:
程序已改,通讯功能关闭后就可以用任何一种变频器。

关闭通讯可以在文本显示器上面设置

不影响产量计算

网友D:
不用通讯的话,能否达到原来的控制目的?

楼主:
效果一样

只不过原先通过通讯修改2台台达VFD-A PR.16参数,现在通过人工修改

以前通讯不成功报警,现在不成功后不报警

产量不影响

网友E:
把0.75KW的全部换成3.7KW的不就都不容易坏了吗?

楼主:
以前控制方式就是每次开车时把你输入的出条速度和牵伸倍数换算成道夫个给棉变频器频率

传输到变频器的Pr. 17参数,参数传输正确就可以开车,否则连续通讯

通讯超过1秒没有成功就报警

12楼  现在0.75都买不到,何况3.7KW.再说也没有地方安装大变频器

QQ475761006

网友F(2010-01-22):
请加入QQ群:中国纺织电器(白羊)102535059

中国纺织电器(天平)100684244

中国纺织电器(金牛)72898080

那里总有你要找的纺织电器高手

网友G:
如果该郑纺机的FA224梳棉机可以电话我,我们已经成功改过,包括郑纺机的FA221B的梳棉机也已经成功改过,而且我们改的比郑纺机改的还要好,有以下几个优点

1,我们只改PLC程序,触摸屏,自调匀整的芯片都不要动,操作工和以前一样操作;

2,我看过郑纺机改的有时出现匀整死机现象,而我们改的从未出现过;

3,在价格上我们有很大的优势,

4,在服务上我们快捷,迅速!像苏州无锡可以做到零距离服务!

     愿我们的服务给您带来帮助!

我的电话号码13951131645王工!

网友H(2012-07-18):
本人专业从事纺织厂设备电气技术咨询服务,清梳联配件销售,业务咨询电话13393705363

有空到我的空间博客坐坐,这里有您所需要的资料,彼此交流,学习。http://hi.baidu.com/new/zztmc

网友I(2012-10-15):
从此例子里看到,通讯也有他的缺点啊。

网友J:
这个要看变频器要变到多少段速了吧!还是要根据你的具体需求

纵横军团-小吴!@#

网友:
用一样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