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破解一台整经机程序

楼主(2008-04-15):
昨天破 解一台整经机程序,三菱FX2N-80 PLC  触摸屏GP 377

故障是整机没有输出,设备是04年设备

三菱PLC解 密网上瞎子也能够摸一大把,程序当时就下载下来。重新输入,开始输入后故障现象不变,

试下载触摸屏程序,没有下载信息,没有下载成功

检查程序,发现有一行有M8034输出,造成整机输出全部禁止,后检查有2个寄存器数据≠888和1188就会造成M8034输出

当时时间很紧,又是朋友帮忙,没有多少油水。就把2个寄存器写入888和1188后就开车

成功

赶快吃饭,已经1个多小时,快中午2点了

最后捏了500元辛苦费

厂家要8500,说可能是PLC损坏,需要更换PLC

不知道到达厂家是否有欠款,反正设备已经使用了4年正

楼主:
程序应该还需要修改

图纸还没有拿到,加密如果做到触摸屏还可以,至少不容易破 解

PLC加密只能够迷惑小孩子

前几年一个电路板就是有时间期限,用了3年后就自动不正常,害我损失7天生产和4000元板子费用

有问题可以通过法律解决,不然影响生产后再打官司就不好说了。如果用户解 密恐怕所有欠款全部打水漂

网友A:
设计有缺陷的程序是极其不尊重用户的,可能适得其反

楼主:
呵呵

也不知道对不对?反正已经做了

三菱程序没有什么好加密的,还是通过其他方法解决比较好

网友B:
M8034可是输出禁止啊,呵呵

估计是差人家货款了才下套了

楼主:
不知道,应该没有多少

不然为什么3年才出问题,故障前一天工作混乱

网友B:
三菱在保护上几乎就是白费功夫,我设密码看也不看设了8位再说打不开就清除内存,呵呵

楼主:
光洋的如果没有密码连清楚程序也不行

光洋公司解 密要1000元,还没有任何手续收据

网友C:
这是保护知道产权,不过这样子也不好.东西坏了,不是还要找厂家,要不然只有停个一月半载的了

网友D:
GP屏和FX2用串口监控看下就知道密码?用不着解 密软件。FX3u,CP1H,FP-X,我看你怎么解

网友E:
呵呵,我所在行业,经常有控制系统被更换,当然余款就不用想了.加密\时间锁只能用于还款提示,不能以停机来要挟,否则得不偿失

网友F:
把FX3U的 解解看看

网友B:
凡是都有个过程,微软NB吧?AUTOCAD软件NB吧?呵呵

网友G:
是的使用一个高档点的屏,把这些东西设在屏里,然后乱七八糟的设一通看你怎么破,看你还欠不欠货款

楼主:
没有用

如果货款多

完全可以根据工艺重新设计一个新程序

网友H(2008-07-03):
     我们厂有三台鑫红长丝整经机(整锦纶、涤纶的), 有准备自己 改为 PLC控制的意思。

到时还得请教各位~

网友I:
我觉得欠款可以走法律途径啊,不都是有合同的嘛,不过现在机器只保修一年,如果是设了三四年后停止的话,我们用户就惨了。

网友J(2008-09-02):
这个不够狠,应该直接在HMI的脚本里写上时间限制,到时间就跳干扰,严重的就让你停机..哈...

不过,一般很少这样做,真正的高手从不用这些,一个公司应该"以德服人"!!!

网友K:
我们公司的一台电梯,用的是三菱FX2N-80 PLC  ,前几个月被我破了。

没想到还真的派到用场,前几天电梯的出了故障,电梯的保养工修不了,请我帮忙。经电脑监控,是接触器吸合超时,使PLC内部保护,经复位后使用正常。

不然的话,公司肯定要花8000元买PLC,只可惜一分钱也没拿到,纯粹朋友帮忙。

网友L:
呵呵呵    楼上的厉害   有机会请教你了

楼主:
破 解不是目的,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M(2008-12-19):
           破 解不是目的,  尽快开机才是本意。

网友G:
拿别人的解 密程序去赚钱,说起来有点过不去吧???不知道那解  密程序的作者会怎么想

网友N:
FP-X PLC解 密,有需要联系QQ106748835

网友O:
我刚刚将 一台意大利的磨毛机给改了,全部用台达代替原来的控制系统。台达有一个好处,它的停电保持区可以自己设定,所以我不设高密码。

网友P:
三菱的PLC很好破,台达的也一样

网友Q:
引用 网友A:
设计有缺陷的程序是极其不尊重用户的,可能适得其反

正常的途径去解决

网友R:
^_^我们不支持这样做^_^

那个厂家也太黑了吧,给人家要8500,850也不值呀。

网友S:
三菱程序没有什么好加密的,还是通过其他方法解决比较好

网友T:
三菱程序没有什么好加密的

网友U:
光洋的如果没有密码连清楚程序也不行
===============================

用串口调试程序.

http://www.minyantech.com

网友V:
本人制做,电熔镁电炉自动控制柜,有需要的请联系,wj.422107@163.com,QQ543960736,电话,13352172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