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的油封问题。

楼主(2008-04-15):
在这里我想请教一下关于伺服电机的油封问题。
伺服电机无油封和有油封有什么区别?
机器人用伺服电机(带制动)是应该用带油封的还是用不带油封的?
谢谢!

网友A:
可能根据使用环境吧,有油封的防护等级高些。

不过我刚看了松下A4,好像除了MAMA其他都带油封。

其实你机器人用伺服,油封感觉无所谓,不过最好带上。

网友B:
防水用的,如果在潮湿环境或露天环境使用,建议要!!!

网友C:
机器人用伺服电机(带制动)是应该用带油封的

网友D:
伺服马达基本都带油封

网友E:
如果买的电机没有油封,可以自己买一个装上。

网友A:
怎么没有给分呢?

a

网友F:
  伺服电机最好都带油封,因为伺服电机都有减速箱,而且得定时更换,否则时间一长减速箱油漏入电机,电机轴偏心,电机后面的编码器或旋转变压器立即就坏.

网友G:
防止漏油  和灰尘杂物进入  现在好象买的伺服都是有油封的吧

网友A:
楼主竟然没一个回复给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