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rtu多主站通信

楼主(2008-04-15):
现有一个485总线上挂了两个设备,一个是仪表,做modubs rtu从站,另一个是PLC做modbus主站,是已经做好的系统。现在我们想从仪表(从站)取数据。不知如何实现。不知可有这样一种设备,和仪表通信,然后我们的设备和原来的PLC都和这个设备通信。

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多主站通信(主站之间不通信)了。

网友A:
首先要明确你的仪表支持多主站状态吗?

我知道有些工控产品支持A+B总线的

网友B:
如果要实现多主站通讯方式,

方式1. 那么两个主站需要进行协调发送命令,但是实现比较困难.

方式2. 就是仪表有两个通讯口,均作为从站.每个主站使用仪表的一个通讯口进行通讯就可以了.

方式3. PLC另外提供一个通讯口作为从站,这样仪表数据-------->PLC---------------->主站,实现就比较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