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工程的检验与试验工作方法

楼主(2008-04-15):
电气工程的检验与试验工作是电气工程的重要工作之一,新发布的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更加强调了检验与试验工作的重要性,做好检验与试验工作是我们专业技术人员的重要职责。

1 材料的检验与试验
1.1 电气设备电气设备包括电力变压器、高低压成套配电柜、动力照明配电箱、高压开关、低压大型开关(2000A以上)、电机

(随设备)、蓄电池、应急电源等。

1.2 电气材料电气材料包括母线、电线、电缆、电线导管线槽、桥架、灯具、开关插座、水泥电杆、变压器油、蓄电池用电解液、低

压设备等。设备、材料进场后,一般抽检10%,数量少时应全部检查。

1.3 检验、试验工具及仪器

1.4 电气工程的主要设备、材料 根据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33号公告及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公布的第一批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

的电工产品目录,施工现场使用的电线电缆、低压电器、灯具镇流器、消防产品等电气材料都应具有3C认证证书。进口的电气设备、器具和材料的进场验收,应提供商检证明和中文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及规格、型号、性能检测报告以及中文的安装、使用、维修和试验要求等技术文件。

1.5 高低压成套配电柜,蓄电池柜,不间断电源柜,控制柜(屏、台)及动力、照明配电箱(盘)应符合下列规定

(1)必须是机械部、电力部主管部门认可定点厂的产品,即应在《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总站99年第045号文件》之中,其中柜(箱)内的电气器具,如漏电开关、空气开关等应具有3C认证;

(2)外观检查:有铭牌,柜内元器件无损坏丢失,接线无脱落脱焊,蓄电池柜内电池壳体无碎裂、漏液,充油、充气设备无泄漏,涂层完整,无明显碰撞凹陷。1.6 柴油发电机组 柴油发电机组应符合下列规定:

(1)依据装箱单,核对主机、附件、专用工具、备品备件和随带技术文件,查验合格证和出厂试运行记录,发电机及其控制柜也有出厂试验记录;

(2)外观检查:有铭牌,机身无缺件,涂层完整。

1.7 电动机、电加热器、电动执行机构和低压开关设备等 电动机、电加热器、电动执行机构和低压开关设备等应符合下列规定:

(1)查验合格证和随带技术文件,实行生产许可证和安全认证制度的产品,有许可证编号和安全认证标志;

(2)外观检查:有铭牌,附件齐全,电气接线端子完好,设备器件无缺损,涂层完整。

1.8 照明灯具及附件 照明灯具及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查验合格证,新型气体放电灯具有随带技术文件;

(2)外观检查:灯具涂层完整,无损伤,附件齐全。防爆灯具铭牌上有防爆标志和防爆合格证号,普通灯具有安全认证标志;

(3)对成套灯具的绝缘电阻、内部接线等性能进行现场抽样检测。灯具的绝缘电阻不小于2MΩ,内部接线为铜芯绝缘电线,芯线截面积不小于0.5mm2橡胶或聚氯乙稀(PVC)绝缘电线的绝缘层厚度不小于0.6mm。对游泳池和类似场所灯具(水下灯及防水灯具)的密闭和绝缘性能有异议时,按批抽样送有资质的试验室检测。 (绝缘电阻测试仪)

1.9 插座、接线盒和风扇及其附件 插座、接线盒和风扇及其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查验合格证,防爆产品有防爆标志和防爆合格证书,实行安全认证制度的产品有安全认证标志;

(2)外观检查:开关、插座的面板及接线盒盒体完整、无碎裂、零件齐全,风扇无损坏,涂层完整,调速器灯附件适配;

(3)对开关、插座的电气和机械性能进行现场抽样检测。检测规定如下:

①不同极性带电部件间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比小于3mm;

②绝缘电阻值不小于5MΩ;(绝缘电阻测试仪)

③用自攻锁紧螺钉或自切螺钉安装的,螺钉与软塑固定件旋合长度不小于8mm软塑固定件在承受10次拧紧退出试验后,无松动或掉

渣,螺钉及螺纹无损坏现象;

④金属间相旋合的螺钉螺母,拧紧后完全退出,反复5次仍能正常使用。

(4)对开关、插座、接线盒及其面板等塑料绝缘材料阻燃性能有异议时,按批抽样送有资质的试验室检测。

1.10 电线、电缆 电线、电缆应符合下列规定:

(1)按批查验合格证,合格证有生产许可证编号,按《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聚氯乙稀绝缘电缆》GB5023.1~50

23.7标准生产的产品有安全认证标志; (绝缘电阻测试仪)

(2)外观检查:包装完好,抽检的电线绝缘层完好无损,厚度均匀。电缆无压扁、扭曲,铠装不松卷。耐热、阻燃的电线、电缆外护层有明显厂家、规格、型号、耐压等级标识;

(3)按制造标准,现场抽样检测绝缘层厚度和圆形线芯的直径,线芯直径误差不大于标称直径的1%;

(4)对电线、电缆绝缘性能、导电性能和阻燃性能有异议时,按批抽样送有资质的试验室检测。

1.11 导管导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按批查验合格证;

(2)外观检查:钢导管无压扁、内壁光滑。非镀锌钢导管无严重锈蚀,按制造标准油漆出厂的油漆完整,镀锌钢导管镀层覆盖完整、表

面无锈蚀。绝缘导管及配件不碎裂、表面有阻燃标记和制造厂标;

(3)按制造标准GB/T14823、GB/T13381现场抽样检测导管的管径、壁厚及均匀度,其中PVC导管应使用中型及以

上产品。对绝缘导管及配件的阻燃性能有异议时,按批抽样送有资质的试验室检测。

1.12 型钢和电焊条 型钢和电焊条应符合下列规定:

(1)按批查验合格证和材质证明书,有异议时,按批抽样送有资质的试验室检测;

(2)外观检查:型钢表面无严重锈蚀,无过度扭曲、弯曲变形,电焊条包装完整,拆包抽检,焊条尾部无锈蚀。

1.13 镀锌制品和外线金具 镀锌制品(支架、横担、接地极、避雷用型钢等)和外线金具应符合下列规定:

(1)按批查验合格证或镀锌厂出具的镀锌质量证明书;

(2)外观检查:镀锌层覆盖完整、表面无锈蚀,金具配件齐全,无砂眼;

(3)对镀锌质量有异议时,按批抽样送有资质的试验室检测。 (锌层测厚仪)

1.14 电缆桥架、线槽 电缆桥架、线槽应符合下列规定:

(1)查验合格证;

(2)外观检查:部件齐全,表面光滑、不变形,钢制桥架涂层完整,无锈蚀,玻璃钢制桥架色泽均匀,无破碎、碎裂,铝合金桥架涂层完整,无扭曲变形、不压扁、表面不划伤。

1.15 封闭母线、插接母线 封闭母线、插接母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1)查验合格证和随带安装技术文件;

(2)外观检查:防潮密闭良好,各段编号标志清晰,附件齐全,外壳不变形,母线螺栓搭接面平整、镀层覆盖完整、无起皮和麻面,插

接母线上的静触头无缺损、表面光滑、镀层完整。

1.16 裸母线、裸导线 裸母线、裸导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1)查验合格证;

(2)外观检查:包装完好,裸母线平直,表面无明显划痕,测量厚度和宽度符合制造标准,裸导线表面无明显损伤,不松股、扭折和断

股(线),测量线径符合制造标准。

2 施工过程的检验与试验 电气工程施工过程的检验与试验包括:
2.1 接地电阻测试 接地电阻测试主要包括设备、系统的防雷接地、保护接地、工作接地、防静电接地以及设计有要求的接地电阻测试,此项工作应在接地装置敷设完毕回填土之前进行,并应填写相应表格。 (接地电阻测试仪)

2.2 绝缘电阻测试 绝缘电阻测试包括电气设备和动力、照明线路及其他必须摇测绝缘电阻的测试,对线路的绝缘摇测应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在穿线和接焊包完成后,在管内穿线分项质量评定时进行;第二次在灯具、设备安装前再进行一次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