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非接触式测长度传感器

楼主(2008-04-15):
请问哪位能提供非接触式测长度传感器?是测量一静止物体长度,该范围是0-40mm,现急要,谢谢!

网友A:
激光的啊.

网友B(2008-05-26):
不知精度是多少?简答如下:

1. 如果是金属物体,可用高频探头,精度1um;

2.非金属的话,用超声波(对射),精度位0.4mm;

3.激光就贵了.

海慧森电气有限公司 / Shanghai Hiison Engineering Ltd.

地址:上海市杏山路8号银都名庭大厦3号501室

Service@hiison.com

Tel: 021-62163775; Fax: 021-52667112; www.hiison.com

网友C(2008-08-28):
用测量光幕吧就是误差大点BANNER最小是2.5MM      不然的话就买2个激光传感器 一个边装一个算差值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