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600故障

楼主(2008-04-15):
大家好:

        最近遇到一台600系列的机子,在上电后,风机、直流电压都很正常,在操作盘上显示盘的版本号之后就显示NO  COMMUNICATION故障复位无效,且换用800系列的面板也就停留在“显示盘的版本号”下面一排小点

        是不是NIOC-01板有问题拉?麻烦分析下

楼主:
ACS600 软件ASAG6020 20121 是不是风机泵类专用软件

网友A:
可能是NAMC-11的问题.

网友B:
ASAG6020是标准应用程序固件6.02, G表示主控板是NAMC-51.

NAMC-51有问题,需要更换。

网友C:
NAMC的问题

网友D:
很有可能是NAM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