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制动问题

楼主(2008-04-15):
在负载拖动电机时,变频器在没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情况下会有哪些现象产生?

                                                   会不会出现飞车状况?

楼主:
最近遇到一台ACS800变频器用到的是标准宏 用到了斩波器和制动电阻,用在天车上的一个吸料的管道的升降,在管道提升时一切正常(直流电压570V、输出转矩35%)都很正常,在管道下降时(电机被负载拖动/电机处在发电状态时候),输出转矩13%直流电压在650V左右。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直流电压?

    非常感谢!!!

楼主:
在下降时,电压有时在680V时,输出频率在20HZ时  三秒后输出实际频率出现直线上升超过电机的频率,这是不是斩波单元没工作造成的,

有没有什么好点的办法测量斩波器的好坏和是非工作?

网友A:
不会出现飞车,变频器过电压故障或损坏,故障机械抱闸工作将车抱死;

加大斩波器和制动电阻的功率

脱掉制动电阻,用二极管党测量后,直流母线加电压看斩波器两端什么时候导通,电压与直流母线电压一样大。

网友B:
过电压故障

网友C:
加一个外部制动电阻,在电机处于发电制动状态时,此时直流侧电压会升高很多,此时该电阻消耗掉多余的电能.

网友D:
加制动电阻啊

网友E:
楼上的,楼主已经说了用到了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

楼主,其实这个状态是正常的,你不要对此担心。

直流母线电压过高的话,制动斩波器会自动工作将多余能量释放的。直流母线电压超过700V以上,制动斩波器才会工作

引用 楼主:

最近遇到一台ACS800变频器用到的是标准宏 用到了斩波器和制动电阻,用在天车上的一个吸料的管道的升降,在管道提升时一切正常(直流电压570V、输出转矩35%)都很正常,在管道下降时(电机被负载拖动/电机处在发电状态时候),输出转矩13%直流电压在650V左右。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直流电压?

    非常感谢!!!

楼主:
恩 谢谢拉

学习拉  非常感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