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E的PLC(90-30)编程软件的超级牛的问题求教(不知道大家碰到过没有)

楼主(2008-04-15):
请看图片,正版编程软件,裸机系统,不要考虑系统不稳定啊、机器配置等等问题

当我随便想更改一个硬件型号时,就发生这样的错误,然后点“确定”,然后出现“遇到问题请关闭”。有授权无授权都一样,也不要考虑授权的问题

楼主:
这是后来又发现的一张。不是直接出错误了,是先出现这个,然后确认了就错误

楼主:
如果谁知道,在下请他吃一顿饭,限于湖北省内

网友A:
建议重新安装一下试试.

网友B:
没有发现过这样的情况,点住要更改的硬件,右击鼠标选择REPIACE就能直接改啊.

楼主:
重新安装系统就可以,唉!什么世道。

网友C(2012-07-29):
我修改程序时总报错,不知道什么原因,用的是M5.0

网友D: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我猜测下是你的电脑的windows系统可能缺啥东东。

网友D:
是不是你的iwindows缺是文件呢?

网友E(2012-08-30):
我只用了一个机架,怎么删除其余的机架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只用了一个机架,怎么删除其余的机架呢?

可能是缺少Windows 某些 系统组件,使得软件 不能启动,或者软件安装时,驱动安全不正确,或冲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