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

楼主(2008-04-15):
请问:我要把力控跟上一级控制系统通讯,用modbus tcp/ip协议,介质是四芯单模光纤,我工控机这边需要加什么硬件吗?力控这边要有什么设置呢?

楼主:
急呀,哪位高手帮个忙

网友A:
交换机是必须的!力控是个组态软件!

PLC软件连完了,在把力控和PLC软件连一下就可以了,不用加硬件!

网友A:
力控这边要有什么设置呢?
当然得设置了,在力控提供的驱动程序里找到你PLC型号,地址设好.

楼主:
谢啦

交换机还是光电转化的设备呢?我这有一台工控机了,要跟其他工控机比如dcs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