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接触器可靠工作的控制电缆需要长度如何计算

楼主(2008-04-15):
我们都知道,当加于接触器线圈的电压大于0.85额定电压时,接触器可以避免长期可靠地工作,所以  控制电路的实际长度受电压降的制约.谁知道具体的计算方法.

网友A:
δU=1.73*Imax*L*cosφ/(σ*A*Un)*100%

Imax ---最大电流

L---------电缆长度

cosφ----负载功率因素

Un--------额定电压

A----------电缆芯线截面面积

σ----------电导率

网友A:
这是三相电源电缆的电压损失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