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常见问题(转)

楼主(2008-04-15):
空气开关常问问题:
1.小型断路器有何用途?
用于照明、动力配电系统作过载和短路保护,以及线路的不频繁转换之用
2.B、C、D类脱扣特性有何区别?如何应用?
B类的瞬时脱扣电流是3-5In,适用于电阻性负载;C类的瞬时脱扣电流是5-10In,适用于一般负载;D类的瞬时脱扣电流是10-20In,适用于大电感性负载。
3.小型断路器通电後表面发热,正不正常?
如果温度没有超过允许温升,应属正常;如果温度超过允许温升,应更换小型断路器或减小负载或改善散热条件。
4.小型断路器把手合不上,为什麽?
先检查小型断路器输出回路有没有短路或过载情况发生。如有,排除故障就可以了;如没有,更换小型断路器。
5.“1P+N”小型断路器与“2P”小型断路器有何区别?
“1P+N”小型断路器的额定电压是交流230伏,只能分断单相电路,而且相线与零线不能接错;“2P”小型断路器的额定电压是交流400伏,可分断双相/单相电路
6.位与2位的“1P+N”小型断路器有何区别?
1位的“1P+N”小型断路器体积小,分断能力只有4.5KA,而不能带附件;2位“1P+N”小型断路器体积大,但分断能力达4.5KA,可带各种附件。
7.漏电保护器、漏电附件等漏电产品的功能是什麽?
用于保护人体触电和设备绝缘破坏触电的故障。
8.漏电保护器如何使用?
用于漏电保护。在安装接线後,按下漏电保护器的漏电测试按纽,可制造一短暂人工漏电情况,以检验漏电保护器能否动作。测试按纽应每月试验一次,以检验漏电保护器之功能。在接地漏电情况下,漏电保护器自动跳闸。在故障未被清除之前,即使再将把手推至“ ON”的位置,也不能使电路重新接通(即问题4),避免了人为错误地将故障电路接上。
9.漏电附件如何使用?/b>?br> 与小型断路器配合使用,起过载、短路和漏电保护。在安装接线後,按下漏电附件的漏电测试按纽,可制造一短暂人工漏电情况,以检验漏电附件能否动作。测试按纽应每月试验一次,以检验漏电附件之功能。过载或短路时,小型断路器把手动作,漏电附件把手不动作。发生漏电触发时,两个把手都动作。复位时,必须先复位漏电附件把手。漏电原因未消 除前,小型断路器把手和漏电附件把手都无法复位。
10.漏电保护器与漏电附件有何异同?
二者都起漏电保护作用。但漏电保护器可独立安装,而漏电附件必须与小型断路器配合使用。
11.漏电断路器与漏电保护器、漏电附件有何异同?
漏电断路器集过载、短路和漏电保护于一体,相当于漏电保护器加小型断路器或漏电附件加小型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