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变频器

楼主(2008-04-15):
请问专业人员:所有交流电机,都可以在容量足够的变频器上用吗?

网友A:
前提不明确,所有三相异步电机都可以!

网友B:
请问楼上!单相的空调和电冰箱,用的电机难道也是三相的,不也照样用变频器?

网友C:
请问楼上.空调和冰箱的压缩机是普通的单相电机吗

网友D:
空调和冰箱的压缩机如果是普通交流的,它内部的线圈分起动绕组和运转绕组,起动绕组间必须接起动电容或电磁起动器,如果是应用在变频电路上的变频压缩机,它内部的线圈是三组平衡绕组,有点类似三相电机。因为绝大部分变频电路输出的都是U  V  W三相平衡电压。

网友E:
除了楼上几位讨论的特殊电机,一般的三相异步电机都可以

网友F:
请问大师,4KW以下三相异步电机星接380V输入与角接220V输入的输出扭距有差别吗?

楼主:
请问是不是有单相的变频器

网友G:
有单相变频器的,、、、、、、

网友H:
       “三相异步电机星接380V输入与角接220V输入的输出扭距有差别吗?”

1、三相异步电机星接380V输入与角接220V输入的输出扭距没有差别;

2、因为电机相电压都是220v,没有改变;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I:
楼上说的对,变频器的电压不影响它的转矩,只是对电压有要求而已.

网友J:
假如是星接220的和星接380的应该有差别,可是一般我们用变频时不调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