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控机和个人电脑有多大区别啊

楼主(2008-04-15):
工控机和个人电脑有多大区别啊?

网友A:
工控PC机的机箱、电源、主板和个人PC机不同,其它基本一样!

网友:
工控PC提供工业用板卡接口。。。。

网友B:
不清楚,进来了解一下!长长见识!

网友C:
工控机用在工业环境,对抗震,防尘,防水,防静电,防电磁干扰,以及接口的牢固性等等要求都相对较高,如果把你的普通家用pc比作休闲服,工控机就如同登山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工控机用在工业环境,对抗震,防尘,防水,防静电,防电磁干扰,以及接口的牢固性等等要求都相对较高,如果把你的普通家用pc比作休闲服,工控机就如同登山服。

支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工控机用在工业环境,对抗震,防尘,防水,防静电,防电磁干扰,以及接口的牢固性等等要求都相对较高,如果把你的普通家用pc比作休闲服,工控机就如同登山服。

说得贴切!

网友F:
学习了,上次我公司用一台品牌机作为控制用,价格为4600多元,不知工控机一般价格多少元?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上次我公司用一台品牌机作为控制用,价格为4600多元,不知工控机一般价格多少元?

我们这的工控机都在1W以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工控机用在工业环境,对抗震,防尘,防水,防静电,防电磁干扰,以及接口的牢固性等等要求都相对较高,如果把你的普通家用pc比作休闲服,工控机就如同登山服。

说的好,很形象。

网友J:
工控机什么样子?

网友K:
 工控制又大要笨重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上次我公司用一台品牌机作为控制用,价格为4600多元,不知工控机一般价格多少元?

原装研华610(6K多,不含显示器)。如果环境好(如在中央控制室)的话,一般PC用于控制也够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C:工控机用在工业环境,对抗震,防尘,防水,防静电,防电磁干扰,以及接口的牢固性等等要求都相对较高,如果把你的普通家用pc比作休闲服,工控机就如同登山服。

说的好啊,其实就是这样

说得贴切!

网友A:
工控机和个人PC的价格主要差在机箱和主板上,普通4U标准工控机箱一千左右,标准P4主板在1500左右!其它的大家就可以算出的。原装工控机稍贵一点。

网友O:
原来不清楚,现在也明白了一些.

网友P:
工控机就是工业用机,能适应工业中的环境,并且散热好.能常时间待机.

网友Q:
要看是用在什么地方,也就是看配制如何来定价,还要加板卡

网友R:
我是做工控机的如果有需要和帮助的请联系我13668887411  任

网友S:
工控机起动快,性能稳定,所以要求大机箱和大电源,大风散

网友Q:
工控机的硬盘是很大,也要看用在什么地方,配制的不同价额也差距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