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温度测量的问题

楼主(2008-04-15):
现场温度测量不准,当管道全是液体时,温度测量准确.但物料进入塔内时,温度就不准,不知何故,还望各位大侠帮忙分析.

环境:温度: 180℃        压力:1.8MPa,反应有氢气产生.

网友A:
你的物料是固体还是气体,如果是固体就有可能是有偏差的,如果是气体,不准,是否可以更换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