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版后怎样贴图呀?

楼主(2008-04-15):
如题.管理员教一教打家吧!路过的朋友也帮忙顶一下!

网友A:
这个功能还没加吧.

网友B:
不是有个“插入/编辑图象”的按钮吗。点击就行了。

网友C:
2楼说得对。

楼主:
楼上的两位试过可以吗?我就试过不成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上的两位试过可以吗?我就试过不成啦!

 可以!

网友D:
图形插入方法如上图所示:

楼主:
我点插入/编辑图象的图标,弹了个图象属性对话框出来.你们的是这样吗?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

--------------------------------------------

工控学徒,你在图片上把名字涂了都没有用的,

只要哪位引用你的内容就可把你的名字显示出来.

改版后很不方便!

楼主:
原来要重新申请VIP...........

网友E:
改版后大家用得都不习惯了!

网友F:
要先申请为VIP会员才行

网友G:
1200万象素的照片贴上只显示大约1/6,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