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入DCS系统问题

楼主(2008-04-15):
我现在想知道,现在有16个热电偶温度测点,想把它接入FOXBORO系统(电厂),需要哪些东西?

从来没接触过,迷茫啊。。。。。。

网友A:
DCS的热电偶卡件、补偿电缆

网友B:
              什么东西?

网友C:
1。如果没有温度变送器,使用热电偶相应的补偿电缆,foxboro 的热电偶输入模块。

2。使用一体化温度变送器,不需要补偿电缆,foxboro的模拟输入模块(4-20mA);本安型温变的话还需要安全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