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高压跳闸的疑问

楼主(2008-04-15):
我们这里有一个1000KVA的专用变压器负责一条生产线,实际总电流约1000A左右,有两台单机功率290KVA的高频炉,无冲击性负荷,5×24小时连续生产。最近一月发生两次变压器高压跳闸的现象,低压所有开关无动作。是不是高压隔离开关这方面有问题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A:
低压开关动作不灵敏,确认过流或过压设置!!!!

网友B:
两个原因:1、高压开关柜电流整定值不合适,整定值偏小。
2、低压开关整定值偏大,所以高压开关动作低压开关不动作。

网友C:
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D:
我认为首先要确定变压器本身是否有故障。不知变压器高压侧开关跳闸有否显示是什么保护动作?如果没有设置动作信号,首先要检查变压器有无异常情况,确认变压器正常后,再确定是否过载运行,如果以上情况都属正常,那么应检查变压器高压开关自身是否是误动作或是某保护误动作了。如果确实有过载情况,那么,就要检查低压开关整定值是否过大。

网友E:
楼上所言既是,说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