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M440变频器的多段控制设置

楼主(2008-04-15):
跪求给位前辈

MM440变频器的多段控制设置,四段固定频率控制是怎样设置的。可否帮忙写出来。

还有MM440上的DIN1     DIN2    DIN3   是对应那个命令的。

网友A:
MM440变频器使用大全上有教怎么来设定!

楼主:
我看过了,这个和MMV的变频器,,有区别的,对吗?设置不是一样的?

DIN1————DIN4的开关接法。开关是选用不带自锁的还是选择带自锁的那种?

网友B:
对这功能图设置,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