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步进电机两绕组能否互换?

楼主(2008-04-15):
单相电机两个绕组有的完全一样,可互换.有的不能,两种电机正反转的方法也一样.两相的步进电机两绕组是否也能互换?

网友:
可以互换。方向就变了。。

楼主:
可以互换。方向就变了。
——————————————————————————————————————

再把任意绕组的两线头换一下不就行了?

楼主:
步进电机的大小一般用安培和牛米来衡量对吗?

网友:
步进电机的标识一般按照安装尺寸和相数来标明。选型按照尺寸和步距角和保持转矩来决定。考虑参数有相电流。最高速度。电压。驱动器。相数。

网友A:
同意一楼的,就是改变了的旋转方向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以上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