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两个热继电器的星三角?

楼主(2008-04-15):
如题.有一个多余还是有什么说法?

网友A:
一个可以安装在空开下面,一个安装在接触器下面,一般用一个就可以

网友B:
我见过, 在锅炉风机控制电路中,

网友C:
一般用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都装在KM下了,多余。

网友D:
             这个还要问?

网友E:
一个应该是用在启动时用的,可以防堵转、掉相,但不能调整为额定电流,因为起动电流太大;另一个应该是用在转换完成后,可实时检查电机是否过载,可以调整为额定电流以下,工作电流以上。个人意见。

网友F:
没见过星三角两个热继电器

网友G:
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接触到大电机起动,要是用两个热继保护很好的

网友H:
是不是双速电机呀?wo

网友I:
楼上说的对,双速电机就用两个热继电器

楼主:
不是双速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