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GPLCk200s与PROFACE的触摸屏相连

楼主(2008-04-15):
请问:用LG PLC k200s与PROFACE的触摸屏相连,在 PLC型号选项中好像没有LG的选项,那么如何设置呢?

我给上海普洛菲斯打过电话,他给我发过来一个驱动程序,可惜我不知道怎么安装啊?我会邮件给他们,没有音讯

请高人指教,那驱动怎么装啊!

楼主:
驱动程序我装上了,但是RS232的驱动,我想用CPU上面的RS422通讯口连接触摸屏,该怎么搞呢?各位帮忙啊!

网友A:
通讯方式选择4线制不就行了?

网友B:
可以的

里面有个简单的说明

网友C:
真是上穿西服下穿短裤的感觉,PLC这么差,屏用的这么高档啊.

楼主(2008-06-03):
解决了,谢谢大家,是驱动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