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必懂的53个英文单词和缩写

楼主(2008-04-15):
·PC:个人计算机Personal Computer
·CPU:中央处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 Fan:中央处理器的“散热器”(Fan)
·MB:主机板MotherBoard
·RAM:内存Random Access Memory,以PC-代号划分规格,如PC-133,PC-1066,PC-2700
·HDD:硬盘Hard Disk Drive
·FDD:软盘Floopy Disk Drive
·CD-ROM:光驱Compact Disk Read Only Memory
·DVD-ROM:DVD光驱Digital Versatile Disk Read Only Memory
·CD-RW:刻录机Compact Disk ReWriter
·VGA:显示卡(显示卡正式用语应为Display Card)
·AUD:声卡(声卡正式用语应为Sound Card)
·LAN:网卡(网卡正式用语应为Network Card)
·MODM:数据卡或调制解调器Modem
·HUB:集线器
·WebCam:网络摄影机
·Capture:影音采集卡
·Case:机箱
·Power:电源
·Moniter:屏幕,CRT为显像管屏幕,LCD为液晶屏幕
·USB:通用串行总线Universal Serial Bus,用来连接外围装置
·IEEE1394:新的高速序列总线规格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s
·Mouse:鼠标,常见接口规格为PS/2与USB
·KB:键盘,常见接口规格为PS/2与USB
·Speaker:喇叭
·Printer:打印机
·Scanner:扫描仪
·UPS:不断电系统
·IDE:指IDE接口规格Integrated Device
Electronics,IDE接口装置泛指采用IDE接口的各种设备
·SCSI:指SCSI接口规格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SCSI接口装置泛指采用SCSI接口的各种设备
·GHz:(中央处理器运算速度达)Gega赫兹/每秒
·FSB:指“前端总线(Front Side Bus)”频率,以MHz为单位
·ATA:指硬盘传输速率AT
Attachment,ATA-133表示传输速率为133MB/sec
·AGP:显示总线Accelerated Graphics
Port,以2X,4X,8X表示传输频宽模式
·PCI:外围装置连接端口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
·ATX:指目前电源供应器的规格,也指主机板标准大小尺寸
·BIOS:硬件(输入/输出)基本设置程序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
·CMOS:储存BIOS基本设置数据的记忆芯片Complementary Metal-Oxide Semiconductor
·POST:开机检测Power On Self Test
·OS: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
·Windows:窗口操作系统,图形接口
·DOS:早期文字指令接口的操作系统
·fdisk:“规划硬盘扇区”-DOS指令之一
·format:“硬盘扇区格式化”-DOS指令之一
·setup.exe:“执行安装程序”-DOS指令之一
·Socket:插槽,如CPU插槽种类有SocketA,Socket478等等
·Pin:针脚,如ATA133硬盘排线是80Pin,如PC2700内存模块是168Pin
·Jumper:跳线(短路端子)
·bit:位(0与1这两种电路状态), 计算机数据最基本的单位
·Byte:字节,等于8 bit(八个位的组合,共有256种电路状态),计算机一个文字以8 bit来表示
·KB:等于1024 Byte
·MB:等于1024 KB
·GB:等于1024 MB

网友A:
不错。

“Moniter:屏幕,CRT为显像管屏幕,LCD为液晶屏幕 ”中的“Moniter”应该是“Monitor”

网友B:
不错!

5:30am

网友:
不错

顺便提一句SIREN同志的头像好帅呀!!

网友C:
不错,SIREN同志喜欢斗鸡啊.

网友D:
这个图片好玩就这个了。

网友E:
好东西啊,我要了

网友F:
好啊

又学到东西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