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门子440变频器控制风机

楼主(2008-04-15):
用西门子440变频器控制风机,在面板启动,然后要在面板上按上下键来调节速度,比较麻烦。能否在参数上设定,一开启变频器,电机速度自动升速到额定频率。如何设定,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1:设置P700、P1000、P1031;2:设置P700、P1000,短接模拟量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