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本程序!竟然下出了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2008-04-15):
在下载过程中突然出现这个问题,就如同下载线没有和文本连接一样。同时我又把刚才那几个已经下好程序的文本拿过来重新下载,结果还是一样出现上面的提示!!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串口完全正常,因为我可以下载PLC的程序。线也同样检查了一边一切正常。

网友A:
通讯线接线错误,仔细看看接线图

网友B:
通讯线是不是频繁插拔有断线,要不就是软件出问题

或者系统有问题

以前遇到过光洋plc无法连接,就是系统问题

网友C:
看看重新启动下电脑是不是好了!

楼主:
通讯线是有频繁插拔,因为在调式所以没办法的事情,必须得插拔啊!!!应该是在插拔过程中可能造成软件出问题。我现在重新安装软件后正常。

网友D:
usb转串口时下载遇到过。

网友E:
线做的不好  2 3短接或者屏蔽线和 2  3脚短接了

楼主:
楼上得你说错啦!!!我那线绝对可靠!!!!!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问题,反正把那软件重新安装就一切正常!!!!!

网友F(2008-07-01):
同样的疑问,期待有专业人士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