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1-C56报自诊断故障

楼主(2008-04-15):
松下PLC上电ERR灯亮,查资料故障为发生自诊断错误,请问问题出在哪?

楼主:
松下PLC上电ERR灯亮,查资料故障为发生自诊断错误,请问各位同行,故障原因出在哪?

网友A:
可能是电池没电了,QQ:625979328

网友B:
FP1-c24 设备不能自动运行,没有报警。 各开关都正常,想看以下程序,但不知通讯线如何做? (如果使用RS232-422块) 有知道的吗?

网友C(2008-05-18):
线的做法没研究

现成的线 有的

QQ 727815050

联系 交流

网友D(2008-06-27):
没有遇到过!!!!!!!!!!!!

网友E(2008-08-01):
是不是I/O的控制电源没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FP1-c24 设备不能自动运行,没有报警。 各开关都正常,想看以下程序,但不知通讯线如何做? (如果使用RS232-422块) 有知道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没有遇到过!!!!!!!!!!!!

网友B:
是不是I/O的控制电源没有了!

不是I/O电源没有! 因为各部分手动正常. 一气之下偶更换了PLC . 现在正常了.

网友G(2008-12-05):
FP1C56PLC和电脑通讯不上 编程软件上提示是无法实现连接

有大侠会的话给在下回复一下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