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高手请进:MM440上电:A0503不知那里问题。。。

楼主(2008-04-15):
遇到一台西门子MM440     380V   75KW     上电显示:A0503    和F0003  低电压报警。

后恢复出厂设置后。显示:A0503和 0.00 交替出现。。 查看R0026参数为0V。     R200  和P 201   两个都为:109

不知道是那里问题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了,查一下它电路外围的阻容件,如没问题,把检测电路的集成电路换掉即可。

网友B:
1  788j有问题

2 +24v电源

3  主板

4存储器

楼主:
24V是不是主板上的24V啊。还是风扇的。 风扇那里24V正常。 1458发现有一个坏的。电源板子上的。

楼主:
发现个问题:就是4个继电器不动作。不吸合。拔掉继电器线测量有24V。插上就是0V  , 用一表笔碰触三极管Z13    C6 某一个脚后。继电器便有吸合。

真是郁闷了。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碰一下那管子后就吸合。C6更换过了还是一样。BDP948  和Z13 在板子上测量没有什么问题。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请高手解答。。。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首先R0026参数为0V就不正常,你必须得把这块故障修好,让R0026的数值与你所测直流母线电压一致。

网友C:
 条件可以的 话,换个主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