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协议与S7-200自由口

楼主(2008-04-15):
有人了解AK协议不?

领导给了个任物,说是一台ROSEMOUNT的分析仪与上位软件通过AK协议通信,然后叫利用s7200的自由口方式按照AK协议编程将S7200PLC也连接到该上位软件上。

望高手指点一下可行性

网友A:
可以把协议贴上来看看,我做过一些自由口通讯,可帮你看看

楼主:
基本了解了一些。

以下引自阿鸣的回复:

AK协议通讯接口的设计是建立在低速通信基础上的,指令的发送是根

据Master-Slave原理进行的。

仪表的AK通讯协议是公开的,可以用S7200的自由口开发AK通讯协议;AK通讯协议有三种,控制命令、读命令和写命令。

目前环保及测试仪表应用较多,该协议即问答式,一般Slave接到Master指令后才可响应,否则不得自我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