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程序上传求助

楼主(2008-04-15):
我是刚接触s7-300,请问,在我没有原程序的情况下,如何把CPU里的程序上传到我的电脑里?谢谢。如果我是两个CPU通过以太网连网的又怎么上传呢(包括上传网络组态)?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新建一个项目后,用菜单命令:PLC---  UP station to  PG  ,填写机架号,槽号,点 VIEW  然后选中想上传CPU的地址,即可!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C:
但是SIEMENS的东西传上来后都是没有注释的。不太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