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CSV系统的历史数据

楼主(2008-04-15):
请教各位:MACSV系统的历史数据在什么地方,例如以前的历史曲线通过离线查找。

网友A:
在MACSV服务器安装/HISTDATA/HDB目录下,每天自动生成一个文件

楼主:
谢谢2楼的,我已找到了,不过只能找到一个月的,如何多存?

网友B:
重新安装服务器软件,将历史数据单独安装在一个硬盘空间大的硬盘中,按时备份较早的记录,然后删除已备份记录

网友C(2009-12-03):
讲该参数复制出来以后,如何在非控制系统的电脑上查取各监测参数值?

网友D:
在电脑上安装MACSV系统软件,安装后会有MACSV离线查询组件,打开软件把需要查询的点名添加进去,再打开你需要查看趋势的日期目录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