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从WINCC启动后激活项目后的第一幅全屏画面退出来?

楼主(2008-04-15):
怎样从WINCC启动后激活项目后的第一幅全屏画面退出来?按什么键?

网友A:
据我所知有两种方法:第一,按WIN键,显示任务栏,然后进行其它操作.第二种,在你所说的第一幅画面上自己做一个取消激活的按钮.供参考.

网友B:
如果是打开wincc的话按WIN键,如果还打开了别的窗口按alt+tab也可以

网友C:
全屏时,看你没有屏蔽其它的键了,如果屏蔽了,就只能用编程的方式了,你得把问题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