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EH系列如何进行数据累计

楼主(2008-04-15):
各位大哥,我用的台达EH系列PLC。在生产线上,检测到的物体长度,请教如何让它时时累计起来呢?

网友A:
一种是用计数器。
如果输入慢,采用ADD 也可以啊,只是没有计数器简单。

网友B:
用int也可以的,都一样

网友C(2008-05-23):
用编码器还是用什么测呢

网友D:
编码器脉冲高的化,用计数器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