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池免维护充电方法请教

楼主(2008-04-15):
我要求将一个12V/7AH的铅酸电池充电,要求恒压充电不需要维护的,哪位高手能帮忙给个电路用用,十分的感谢!

网友A:
充电和维护有关系吗

网友B:
恒压充电?

一般是脉冲充电或恒流充电用的多。

网友C:
恒压如何充电?第一次听到, 是恒流吧?

楼主:
对:amayin720205关于恒压如何充电?第一次听到, 是恒流吧?内容的回复:

所谓的免维护就是说将充电器的电源接好了以后就不关了,如果不停电的话几年不动它都是常事.没电时电池向用电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