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WinCCRCSimaticWinCCRT是什么?

楼主(2008-04-15):
Simatic WinCC RC
Simatic WinCC RT 是什么?

网友A:
对于软件来说:RC指的就是完全运行版,而RT指的是演示版.

工控啊!

网友:
对于西门子组态软件来说,RC是用来开发工程文件,但不能离线模拟演示,只有RT安装后,而且RT还有点数授权的要求,才可以进行离线模拟演示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