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大姐给个建议

楼主(2008-04-16):
求救能有设计帮助,感谢!

要求:利用传感器和单片机设计教室节能用电自动控制器,当教室内无人或光线达到一定亮度时,该控制器立即关闭照明电源,当室内有人且光线不足时,接通照明电源;当室内无人或温湿度达到某阈值以下时,关闭风扇电源,当教室有人且温湿度大于某阈值时,接通风扇电源。从而实现对教室用电的自动控制,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该控制器采用人工手动和自动控制相结合的工作方式,手动控制优先级最高,以体现人性化设计理念。
1. 利用51单片机作为数据采集和控制器;
2. 利用C语言或汇编语言作为单片机软件开发工具;
3. 选择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测量教室内的温湿度,选择光照强度传感器测量光照强度,选择远红外传感器测量教室内是否有人;
4. 可以方便设置温度、湿度和光照强度的阈值;
5. 可以在教室门内、门外分别装设两个红外传感器,以判断人的进出,若门外的传感器先感应到有人,则有人进入教室,当门内的传感器先感应到有人,则有人走出教室,两个传感器的综合运用可以判定教室内是否有人;
6. 该控制器用照明交流电直接供电(选做)。

网友:
我可以给你做出来。。。。

网友A:
这个应该做得到呀,不过不是我

网友B:
有这样节能的吗?投资成本完全就是在浪废资源。

网友:
毕业设计的嘛。。。节能还是可以。。。主要是学校里面学生对关灯啊之类的这些方面的确不太注意。

不好意思的说。我当年也就是这么的。。呵呵。

用51做。成本并不是太高。主要是几个传感器费用。。另外温度传感器安装和组态是个问题。。。安装几个?空间如何布置??毕竟教室还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范围。。。

网友C:
网络的好处被完全的体现出来了.......

网友D:
1. 利用51单片机作为数据采集和控制器;

2. 利用C语言或汇编语言作为单片机软件开发工具;

3. 选择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测量教室内的温湿度,选择光照强度传感器测量光照强度,选择远红外传感器测量教室内是否有人;

温湿度可以考虑用LTM8901,LTM8901直接输出数字信号,无需经过AD转换即可直接通过单片机的IO口来读取,有读取例程可以参考;同时无需外供电,由单片机为其远端供电;数字传输还有一个好处,可以联网传输数据,同一条线传输多个LTM8901,也就是说,以后如果想扩展,多测几个温湿度的话,仅仅需要增加传感器,而没有其他成本的增加,而且软件基本没有什么变动。(参见前期讨论:免费提供数字化温湿度一体化探头技术资料、单片机读取源程序及接口电路原理图
光照可以选择光照开关,也可以通过IO口来读取光照强度的状态值,(注意光照开关只能输出状态,不能提供连续量)。
红外防盗也是开关量信号,同样也是通过IO口来读取状态值。
4. 可以方便设置温度、湿度和光照强度的阈值;
温湿度的阈值在单片机的软件中设置即可,建议在设计中引入回差概念,因为温湿度控制有滞后;
光照开关是状态值,不是连续量,也就是说自身就是阈值;
5. 可以在教室门内、门外分别装设两个红外传感器,以判断人的进出,若门外的传感器先感应到有人,则有人进入教室,当门内的传感器先感应到有人,则有人走出教室,两个传感器的综合运用可以判定教室内是否有人;
软件判断即可,不过似乎考虑不够全面,如果同时进出呢?

网友E:
现在的毕业设计都很是贴近实际,好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工作的经验了.

网友:
digi兄请问。温度检测需安装几个???春夏秋冬的变化如何调控???西晒和非西晒。如何辨别??湿度+小范围通风导致的温度传感器散热降温如何界定?

屋顶和座椅高度的温度分别如何界定??如何安装??

真正作为工程项目来做恐怕问题大得多。。。。。。只是温度最麻烦。其他好办。。。

网友D:
to 西玛兄

您这个问题真是问到我心坎里去了,简直就是为了配合我做广告用的,谢谢、谢谢,呵呵,开玩笑,别介意。

您所提及的温度点的放置位置和数量,正是LTM8901的优势所长,LTM8901的总线型设计使其能够根据现场需要轻易调整每个通道的接入数量,而每个通道总线长度长达100m,能满足大多数教室的测量要求,而且一个通道不够,可以用两个、或者三个通道,反正单片机的IO口资源是相当丰富的。不过,说实话,大多数教室都是开阔大空间,空气流通很好,相对来说温湿度场较为均匀,其实用不到太多的测量点。

至于四季变化,很简单,软件设计的小问题而已。

至于您问的剩下几个问题啊,可以找几个做楼宇系统的客户问问,看看他们在类似应用中的关键点是什么,很简单,毕竟从楼主的描述来看,设计要求那是相当的粗犷,完全不是要做一个类似于给克隆实验室用的高标准恒温恒湿场(当然,继续广告,那种环境下LTM8901的优势更突出了,想测多少个温湿度点,就可以加多少个,然后一起进PLC,便宜啊,简单啊)
回到这个项目,关键点还是了解主要矛盾,在成本合适的情况下,解决主要矛盾就可以,执着于一些枝节问题,实在是可惜了。

网友:
恩。·。。·

to digi 兄

也是啊。。做毕业设计。没有那么温场的严格的要求。。何必去强求呢。。。。。

网友D:
to 西玛兄

您应该是高精尖的项目做多了,已经成自然反应了

网友F:
这个还算简单吧? hehehehe

网友G(2008-12-02):
什么时候告诉你温湿度传感器可以装在通风口和光照变化比较强的地方了?测量环境的温湿度,其测量点要选择一个相对环境比较稳定的地方,要避免光直接照射和通风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安装在距离地面2米左右的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