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

楼主(2008-04-16):
PLC控制伺服电机时,在发完脉冲后,M1029或M1030等发完脉冲的标志有时会接收不到信号,换句话说,M1029或M1030已经发出了,但触发另外的条件好像没有接收到而导致不动作。LD  M1029   SET   M50。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保证M50能导通。

网友A:
你的是什么型号的PLC?EH的?

楼主:
EH40的。1台PLC控制4台伺服电机。

网友B:
其他地方有没有RST M1029,还是看一下程序,脉冲发完后M1029,M1030是要置位或者上升沿一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