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能计算

楼主(2008-04-16):
2KW的三相电机不带负载电流2A.请问如何计算消耗的电能?

网友:
电流乘以电压。。。。就是消耗电能。。。。。知道电流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
我认为楼主是不是一时间脑壳短了下路。。。所以忘了功率最直接的计算方法。。

网友A:
空载损耗就是空载输入电流乘以空载输入电压,所得结果就是空载损耗功率.

网友B:
就是呀,功率计算公式忘记了?没带负载就是空载功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