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问VB做的程序如何改变图标

楼主(2008-04-16):
用VB做的程序图标都是一个样,看别人的都可以自己设计图标,请问要如何改变图标.

网友:
窗口的属性里有选项,弄个ico的图片就行了。

楼主:
谢谢,不然同样的面样,一看头就大.

楼主:
再问一下,要如何做成ICO的图,我在画图里面做不了.

网友A:
有专业软件制作,如IconWorkshop等

楼主:
再问一下,有的电脑打开VB程序时,显示:MSCOMM32.OCX 不能正确注册,要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