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关机以后会自动启动■?

楼主(2008-04-16):
我的电脑关机以后会自动启动(当然是关闭,非自动启动).请懂电脑的支个招!1

网友A:
中木马病毒了,人家在遥控的的机器.

网友B:
BIOS中设置了定时开机。

电脑电源坏了。

网友C:
原因很多,杀毒先!!!!

网友D:
电脑自动重启的可能原因
一、软件
1.病毒破坏
自从有了计算机以后不久,计算机病毒也应运而生。当网络成为当今社会的信息大动脉后,病毒的传播更加方便,所以也时不时的干扰和破坏我们的正常工作。比较典型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对全球计算机造成严重破坏的“冲击波”病毒,发作时还会提示系统将在60秒后自动启动。其实,早在DOS时代就有不少病毒能够自动重启你的计算机。
对于是否属于病毒破坏,我们可以使用最新版的杀毒软件进行杀毒,一般都会发现病毒存在。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当你上网时被人恶意侵入了你的计算机,并放置了木马程序。这样对方能够从远程控制你计算机的一切活动,当然也包括让你的计算机重新启动。对于有些木马,不容易清除,最好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2.系统文件损坏
当系统文件被破坏时,如Win2K下的KERNEL32.DLL,Win98FONTS目录下面的字体等系统运行时基本的文件被破坏,系统在启动时会因此无法完成初始化而强迫重新启动。你可以做个试验,把WIN98目录下的字库“FONTS”改名试一试。当你再次开机时,我们的计算机就会不断的重复启动。 对于这种故障,因为无法进入正常的桌面,只能覆盖安装或重新安装。
3.定时软件或计划任务软件起作用
如果你在“计划任务栏”里设置了重新启动或加载某些工作程序时,当定时时刻到来时,计算机也会再次启动。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打开 “启动”项,检查里面有没有自己不熟悉的执行文件或其他定时工作程序,将其屏蔽后再开机检查。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运行”里面直接输入“Msconfig”命令选择启动项。
二、硬件
1.市电电压不稳
一般家用计算机的开关电源工作电压范围为170V-240V,当市电电压低于170V时,计算机就会自动重启或关机。因为市电电压的波动我们有时感觉不到,所以就会误认为计算机莫名其妙的自动重启了。
解决方法:对于经常性供电不稳的地区,我们可以购置UPS电源或130-260V的宽幅开关电源来保证计算机稳定工作。
2.插排或电源插座的质量差,接触不良
市面上的电源插排多数质量不好,内部的接点都是采用手工焊接,并且常采用酸性助焊剂,这样容易导致在以后的使用中焊点氧化引起断路或者火线和零线之间漏电。因为手工焊接,同时因为采用的磷黄铜片弹性差,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容易失去弹性,致使与主机或显示器的电源插头接触不良而产生较大的接触电阻,在长时间工作时就会大量发热而导致虚接,这时就会表现为主机重新启动或显示器黑屏闪烁。
还有一个可能是我们家里使用的墙壁插座,多数墙壁插座的安装都不是使用专业人员,所以插座内部的接线非常的不标准,特别这些插座如果我们经常使用大功率的电暖器时就很容易导致内部发热氧化虚接而形成间歇性的断电,引起计算机重启或显示器眨眼现象。
解决方法:
① 不要图省钱而购买价廉不物美的电源排插,购买一些名牌的电源插排,因为其内部都是机器自动安装压接的,没有采用手工焊接。
② 对于是否属于墙壁插座内部虚接的问题,我们可以把主机换一个墙壁插座试一试,看是否存在同样的自动重启问题。
3.计算机电源的功率不足或性能差
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特别是当我们为自己主机增添了新的设备后,如更换了高档的显卡,增加了刻录机,添加了硬盘后,就很容易出现。当主机全速工作,比如运行大型的3D游戏,进行高速刻录或准备读取光盘,刚刚启动时,双硬盘对拷数据,就可能会因为瞬时电源功率不足而引起电源保护而停止输出,但由于当电源停止输出后,负载减轻,这时电源再次启动。因为保护后的恢复时间很短,所以给我们的表现就是主机自动重启。
还有一种情况,是主机开关电源性能差,虽然电压是稳定的也在正常允许范围之内,但因为其输出电源中谐波含量过大,也会导致主机经常性的死机或重启。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使用万用表测试其电压时是正常的,最好更换一台优良的电源进行替换排除。
解决方法:现换高质量大功率计算机电源。
4.主机开关电源的市电插头松动,接触不良,没有插紧
这种情况,多数都会出现在DIY机器上,主机电源所配的电源线没有经过3C认证,与电源插座不配套。当我们晃动桌子或触摸主机时就会出现主机自动重启,一般还会伴有轻微的电打火的“啪啪”声。
解决方法:更换优质的3C认证电源线。
5.主板的电源ATX20插座有虚焊,接触不良
这种故障不常见,但的确存在,主要是在主机正常工作时,左右移动ATX20针插头,看主机是否会自动重启。同时还要检查20针的电源插头内部的簧片是否有氧化现象,这也很容易导致接触电阻大,接触不良,引起主机死机或重启。有时还需要检查20针插头尾部的连接线,是否都牢靠。
解决方法:
①如果是主板焊点虚焊,直接用电烙铁补焊就可以了。注意:在对主板、硬盘、显卡等计算机板卡焊接时,一定要将电烙铁良好接地,或者在焊接时拔下电源插头。
② 如果是电源的问题,最好是更换一台好的电源。
6.CPU问题
CPU内部部分功能电路损坏,二级缓存损坏时,计算机也能启动,甚至还会进入正常的桌面进行正常操作,但当进行某一特殊功能时就会重启或死机,如画表,播放VCD,玩游戏等。
解决办法:试着在CMOS中屏蔽二级缓存(L2)或一级缓存(L1),看主机是否能够正常运行;再不就是直接用好的CPU进行替换排除。如果屏蔽后能够正常运行,还是可以凑合着使用,虽然速度慢些,但必竟省钱了。
7.内存问题
内存条上如果某个芯片不完全损坏时,很有可能会通过自检(必竟多数都设置了POST),但是在运行时就会因为内存发热量大而导致功能失效而意外重启。多数时候内存损坏时开机会报警,但内存损坏后不报警,不加电的故障都还是有的。最好使用排除法,能够快速确定故障部位。
8.光驱问题
如果光驱内部损坏时,也会导致主机启动缓慢或不能通过自检,也可能是在工作过程中突然重启。对于后一种情况如果是我们更换了光驱后出现的,很有可能是光驱的耗电量不同而引起的。大家需要了解的是,虽然光驱的ATPI接口相同,但不同生产厂家其引脚定义是不相同的,如果我们的硬盘线有问题时,就可能产生对某一牌子光驱使用没有问题,但对其他牌子光驱就无法工作的情况,这需要大家注意。
9.RESET键质量有问题
如果RESET开关损坏,内部簧片始终处于短接的位置时,主机就无法加电自检。但是当RESET开关弹性减弱或机箱上的按钮按下去不易弹起时,就会出现在使用过程中,因为偶尔的触碰机箱或者在正常使用状态下而主机突然重启。所以,当RESET开关不能按动自如时,我们一定要仔细检查,最好更换新的RESET按钮开关或对机箱的外部按钮进行加油润滑处理。
还有一种情况,是因为机箱内的RESET开关引线在焊接时绝缘层剥离过多,再加上使用过程中多次拆箱就会造成RESET开关线距离过近而引起碰撞,导致主机自动重启。
10.接入网卡或并口、串口、USB接口接入外部设备时自动重启
这种情况一般是因为外设有故障,比如打印机的并口损坏,某一脚对地短路,USB设备损坏对地短路,网卡做工不标准等,当我们使用这些设备时,就会因为突然的电源短路而引起计算机重启。
三、其他原因
1.散热不良或测温失灵
CPU散热不良,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CPU的散热器固定卡子脱落,CPU散热器与CPU接触之间有异物,CPU风扇长时间使用后散热器积尘太多,这些情况都会导致CPU散热不良,积聚温度过高而自动重启。
还有就是CPU下面的测温探头损坏或P4CPU内部的测温电路损坏,主板上的BIOS有BUG在某一特殊条件下测温不准,这些都会引起主机在工作过程中自动保护性重启。
最后就是我们在CMOS中设置的CPU保护温度过低也会引起主机自动重启。
2.风扇测速失灵
当CPU风扇的测速电路损坏或测速线间歇性断路时,因为主板检测不到风扇的转速就会误以为风扇停转而自动关机或重启,但我们检查时可能看到CPU风扇转动正常,并且测速也正常。
3.强磁干扰
不要小看电磁干扰,许多时候我们的电脑死机和重启也是因为干扰造成的,这些干扰既有来自机箱内部CPU风扇、机箱风扇、显卡风扇、显卡、主板、硬盘的干扰,也有来自外部的动力线,变频空调甚至汽车等大型设备的干扰。如果我们主机的搞干扰性能差或屏蔽不良,就会出现主机意外重启或频繁死机的现象 一般是非法操作引起的, 你可以打开--开始---运行 输入 CHKDSK 或者CHKDSK /F 下次启动电脑是修复损坏文件
一、正确设置BIOS
如果你的计算机连上了网络或者连着USB设备,那么BIOS的设置不对很可能会导致不能正常关机。一般而言,老主板容易出现这种故障,在BIOS里面禁掉网络唤醒和USB唤醒选项即可。
二、设置电源管理
关机是与电源管理密切相关的,有时候电源管理选项设置得不正确也会造成关机故障。
点击“开始→设置→控制面板→电源选项”,在弹出的窗口中,根据需要启用或取消“高级电源支持”(如果你在故障发生时使用的是启用“高级电源支持”,就试着取消它,反之就启用它),Windows 98中这种方法往往能解决大部分电源管理导致的关机故障。
如果没有选中“高级”菜单里的“在按下计算机电源按钮时(E):关闭电源”,把它选中即可。
三、禁用快速关机
有时使用了Windows的快速关机功能也会导致这类关机故障。在Windows 98中可以通过下列方法来解决:在“开始→运行”中输入Msconfig,打开“系统配置实用程序”,在“高级”选项中选中“禁用快速关机”,然后重启计算机即可。

网友E:
    楼上的是电脑专家,说得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