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程师

楼主(2008-04-16):
公司新来的液压冲床安装完成后调试,发现光电保护不起作用,哪个调试工程师这里弄弄,那里弄弄也没有搞定,至今还是那样,后来打了个电话说可能要总公司那边的人过来搞,到现在也没有人来

网友A:
他们没搞定,你们可以分析一下搞定呀,现在有很多冒牌的工程师,贴个标签就是了!

网友B:
现在的大多的 所谓的工程师都是公司 封的,能力也跟公司需要的有一定的关系,不是每个都那么牛了

网友C:
是啊?最重要的不是职称 要解决问题, 不过不是说工程师就什么都会, 所以有时要靠自己动脑筋

网友D:
最重要的不是职称 要解决问题,

网友E:
有的工程师是对人的尊称,就好像社会上的人叫老板一样,叫老张不太好听,叫张工比较客气一点。但是一个真正的工程师是要付出很多的心血才能够胜任的。

网友F:
    哥们把光电保护器的三菱镜片拆下来与光电发射器近距离相对,看下光电发射器上发光指示二极管可以亮多少个,如果全部亮应该光电保护器继电器有输出,把继电器触点接到冲床紧急停止接线端就可以了。(光电上钥匙开关应打到“安全”档位,打到“注意”档位是不保护的。没事可以试一下)

网友G:
光电上钥匙开关应打到“安全”档位,打到“注意”档位是不保护的?

没见过这种,能否详细说说看,都有啥子品牌,型号?

网友H:
这个问题很简单的呀,在线一下不就可以找出问题了吗?还要去想呀,看样子也不什么工程师,你们可以自己搞一下的呀

网友I:
看看程序上有没有保护功能

网友J:
是内部还是外部引起的,这个一定要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