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ool往TP170B里下载时提示的错误

楼主(2008-04-16):
用Protool往TP170B里下载时提示的错误:

Insufficient  storage space for this Pdz file on the destination device(storage card possibly not found)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你在启用回传上打了钩,但是没安存储卡,把启用回传上的钩去掉再下载试试。siemesn的屏要启用回传的话,设备会把回传的文件自动存到卡上。